请教大家Eview触摸屏密码换页的问题

楼主(2008-10-04):
我想用Eview触摸屏制作几个需要密码才能进入的页面,输入密码正确后弹出“密码正确”窗口,输入错误密码后弹出“密码错误”窗口,并且密码可以通过触摸屏更改,小弟做了半天也没有做出来。小弟请教各位高手,怎样做才能符合上述条件?或者发一个程序样例,请大家帮助一下,小弟先谢谢各位。

网友A:
调用 plc 寄存器 , 1个作为密码 , 1个作为要输入的密码 , 2个 寄存器的值做一比较,相同进入密码正确页面, 不同进入密码错误页面。
明白了吗??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你说的方法可行,顺便请教一下要是使用屏自身的功能该如何去做?

网友B:
人机公司有相关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