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sfc程序

楼主(2008-10-04):
为什么程序中第一段是黄色的,还有就是成批复位不好么,为什么要挨个复位!

网友A:
出现黄色应该是程序输入错误或者是复位点数过多

网友A:
可以用ZRST成批复位指令或者用MOV传送指令试一下。

网友B:
没见过这种情况!
不知到积分到多少才能下载编程软件啊!
下载积分:+2(wufeng) 热心助人!

楼主:
我发现把黄色区域的任何一条删除,然后重新写进一样的指令就可以了.......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C:
学习
美好生活,美好人生

网友D:
用批次复位 ZRST

网友E:
完全可以用ZRST

网友F:
程序有错误

网友G:
用 ZRST S500 S523 即可

网友H:
程序有错才会这样

网友I:
用 ZRST S500 S523 即可
程序有错误

网友J:
很可能是程序太长了

一根母线下只能24行

网友K(2009-01-07):
一根母线下只能24行
谢谢站长

网友L(2009-11-09):
转换成FXGP-WIN格式就没有黄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