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4):
我在用GT1150屏时,在参数设置里有无符号十进制和实数,好像选哪一种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两种数制到底区别在哪里?里面还有二进制,十六进制,用这两种数制显和输入我看很不实用呀。

网友A:
使用何种输入方式取决于自身的需要……

无符号整形数据与浮点数自然是不同的,如果您认真地去看过数据类型就会明白其中的不同。

无符号整数有两种,即16位的无符号整数与32位的无符号长整数,而浮点数都是32位的,具体有何不同,您可以找本PLC编程手册,这都会有所讲到。

而您觉得二进制,十六进制输入无作用?那是HMI给您方便时使用的,简单的举个例子来说:当PLC指令要求使用16进制数据,那么您应该怎么做?PLC编写十进制到16进制的转换?

拥有数制转换此时就会体现其优越性,用户无需再去编写数制转换的程序,就可以快速进行数制转换,同时也节省了PLC中的内存消耗。

以上~~~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halahul)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何种输入方式取决于自身的需要……

    无符号整形数据与浮点数自然是不同的,如果您认真地去看过数据类型就会明白其中的不同。

    无符号整数有两种,即16位的无符号整数与32位的无符号长整数,而浮点数都是32位的,具体有何不同,您可以找本PLC编程手册,这都会有所讲到。

    cvlsam 真是高手!
    学习了。

网友C:
    高手不愧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D(2009-02-23):
    高手!!
    收益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