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4):
        1.以前做过用PLC FX2N-64MR & FX2N-1PG定位模块来控制伺服电机,定位精度没问题。(可控制在+/-0.01mm以下)

    最近做一个系统,因考虑成本问题(因为精度要求也是不太高,控制在+/-0.03mm以下就可),没有用1PG定位模块,直接用

FX2N-64MT来控制伺服电机,使用指令是高速脉冲输出FNC59---PLSR,结果简直是没有精度可言(有时在1mm以上),查资料是FX2N的

PLC不能使用点位控制指令。没办法,换了一款PLC FX1N-60MT ,使用绝对值唯一驱动FNC159---DRVA指令,搞定!!!

    所以我现在纳闷,FX2N是FX1N的后来产品,性能应该更优,使用指令要更多,功能应该更强,但是----???

    2.使用三菱FX系列PLC直接控制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只有Y0和Y1可以高速脉冲输出,假如我要同时驱动四个轴或更多伺服电机

咋办?(除加定位模块外)。    听说松下PLC FP-X60TD就可以控制4轴。三菱有控制4轴或更多的产品吗?

请杨站长解答一下。

网友A:
找三菱问问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如果只是做单脉冲的去控制,那么FX3U可以控制6轴,但是大多数的情况是使用AB相的脉冲序列,因此FX3U是三轴的控制能力。

问题在于:FX2N并非用于替代FX1N的产品,否则FX1N应该停产而非继续生产~~FX2N与FX1N的侧重点不同,FX2N的出现是为了提升三菱小型化PLC点数,而非去替代FX1N做位控。

三菱的小型PLC 产品线大约就是,经济型位置控制使用FX1S,而FX1N是做为FX1S与FX2N之间的过渡产品,而FX2N的主要目标是300点左右的产线系统,也是为了弥补其大型Q系列与小型PLC之间的空间。

在未来,三菱会将低端产品FX1S与FX1N整合为FX3G,将FX2N整合为FX3U,因此,今后三菱主要是,小型:FX3G,中小型:FX3U 大型:Q这样一个产品格局。

既然产品的开发商有提供位控模组,为何要不使用?如果单单以本机控制轴的数量来论英雄的话,谁又能与永宏的MN机型抗衡?

以上仅一家之言~~~

网友C:
CVLSAM剖析的很经典,学习了,请问您是在哪里做代理,我在北京,希望有机会合作!

网友C:
CVLSAM剖析的很经典,学习了,请问您是在哪里做代理,希望有机会合作!

网友D(2009-02-24):
很经典,学习了

网友E:
二楼很了解三菱的内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