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改晶体管

楼主(2008-10-04):
我公司以前的电箱是外面的人做的,用FX1S-10MR的PLC发出高速脉冲给伺服信号。这可难到我了,继电器输出的怎么行呢。后来有台PLC坏了,打开一看,原来是做电箱的为了节省成本,把继电器拆了,从继电器的线圈引出了两条线来给伺服高速脉冲。还可谦两个继电器。我看这方法有时没有晶体管输出PLC时还很实用的。大家说这方法好吗?

网友A:
应急是是可以的,不过还是不太保险。

网友B:
可能损坏PLC最好不要这样用!

网友C:
太有材了!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D:
最好要经过隔离,比如光耦或固态继电器。

网友E:
太冒险啦

网友F:
听说可以用,但不知可靠性如何。

网友G:
又学了一招啊

网友H:
是个立杆见影的好办法,这样的可能性因厂家的不同而不同,不是千遍一律的...........

网友I:
太强了 这办法也能想到

网友J:
理论上是完全可以的。但没做过。

网友K:
加光偶应该会好点吧?

网友L:
1,2,4楼说得好

网友M:
主要考虑信号的隔离和不超出额定电流。

网友N:
所以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