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屏

楼主(2008-10-04):
我们厂有个白光V606EM10的屏,本来好好的,后来被人动过,就没有程序了,是不是这种屏不接电脑也能把程序删掉?

网友A:
传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B:
估计灌有程序的芯片被换了。

网友C:
应该是把程序删掉了!

网友D:
可以吧,只要懂的人, 他就可以帮你把程序清了

网友D:
我记得后面他有个电池吧,可能那个电池没有电后一段时间后他就会程序丢失了

网友E:
没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如果那个人不是用编程设备将屛的程序清除了。
只能是将硬件搞坏了。例如储存程序的芯片。

网友F:
首先,灌有程序的芯片有数十个引脚,且不通过Hakko无法购买配件,是没有人为了清空程序这样去换芯片的。
其次,Hakko的屏无需通过PC就可以清空程序,至于如何清空,为了保护客户利益,请请教您的Hakko的代理商。
最后,Hakko的程序保存在Flash中,无需电池保护,电池的作用是保存SRAM中的数据(主要是趋势,配方数据)以及为内部时钟供电。
以上~~~

网友D:
楼上说得很详细与专业,能帮我说下, 怎么与电脑联机 吗?

网友G:
我刚接触白光屏,请大家多多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