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2N系列PLC的模拟量读取如何编程

楼主(2008-10-04):
请教三菱FX2N系列PLC的模拟量读取如何编程,还有就是我有一个OP文本显示器,能显示到上面。
冰点博客http://www.ice-off.com

网友A:
看一下手册,很简单的

网友B:
有专门的模块说明手册
用FROM/TO指令去编程
三菱

网友C:
我也在学习。
相信自我!

网友D:
要先用TO指令先对4AD进行初始化设置编程,然后用FROM指令将模拟量读到PLC内存,再送到文本显示器上。一股是这样,具体还要看系统的要求。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