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CPU怎么我加的程序不運行?

楼主(2008-10-04):
大家好!我在原來的程序上再新建一個程序,下載到PLC后經監控,輸入點都有動作,但輸出線圈都不動作(只我寫的油壓機程序不動作)希望那位能看看是那里設置有問題,謝謝!

网友A:
已看,应该是PLC参数未同时添加

楼主:
谢谢!是那方面参数?当时写入PLC时我是连参数一起写进去的。

网友B:
在PLC Parameter內點選要運行的程序,把它加入.
下载积分:+1(liteon33) 热心助人!

网友C:
3楼的回答正确。添加修改程序需要设置的、

楼主:
其实油压机程序我已经加了进去,(M-YOU 油压机),但就是不运行,好奇怪。

网友D:
查查是否有二重线圈?

楼主(2008-11-07):
更加奇怪,我将CPU格式化再写入程序,还是原来的运行,我加的不运行,怎么搞的?困惑·!!

网友E:
X20点ON,MC N0到MCR N0间的程序才可被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X20点ON,MC N0到MCR N0间的程序才可被执行。
謝謝!這個我知道,更難理解的是:我在原程序(比如D-程序)中加編一些程序,開始可以運行,但關過電源后原程序運行,我加編又不運行了(在同一段程序里),真搞不懂,那位能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F:
注意引导文件,
本机已向PLC 的内置的标准ROM写入程序,
修改程序后请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再写入标准ROM中,不然上电会自动读取标准ROM中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引导文件,
本机已向PLC 的内置的标准ROM写入程序,
修改程序后请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再写入标准ROM中,不然上电会自动读取标准ROM中的程序.

今天已经解决了,是一个低级错误,楼上说的没错,原由CPU设置为ROM,而我一直写入的是RAM内存。今天认真地看了一回手册才弄明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