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Eview触摸屏Weinview触摸屏程序怎么转换

楼主(2008-10-04):
Weinview触摸屏500软件编的程序怎样转换后可以下载到Eview触摸屏500中去?讲详细一点,我是大菜鸟。

网友A:
试过用威龙的软件下载eviwe屏 下载到eview屏

网友B:
用EV软件进行反编译后下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EV软件进行反编译后下载即可。
天外飞仙大侠,我想应该是这样,用EV打开威纶的程序,再用EV编译Epj格式后生成Eob格式,再把Eob格式程序下载到EV触摸屏中。而我本来程序格式为Epj,而你怎么可以用反编译呢,反编译是生成Epj格式文件,不知我讲的对不对?

网友C:
只能照着威纶的工程再做一个!

楼主(2008-11-12):
几个月了,也没消息啊

网友D:
楼主可以用威纶的软件将威纶的程序压缩,然后在EV的软件中解压,在系统参数里选择你的EV屏所对应的型号,字体不能正常显示的话要将字体重新改一下,最后用EV的软件编译后下载到屏里即可。

网友E(2008-12-26):
先上传,把eob文件反编译就可以了。技术交流QQ:358528057

网友C:
威纶程序转eview程序方法
用威纶的软件2.7.3把工程打开。
把工程里面文本库中的东西去掉
再记住向量图库和位图库的名称
把这个工程的向量图库和位图库移到2.6.2的LIBRARY
用威纶2.6.2 打开EPJ文件,然后保存编译
生成威纶 2.6.2的EOB,再用eview 2.6.1的反编译
ok!试过了百分百成功!
求助,Eview触摸屏Weinview触摸屏程序怎么转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