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00作跳转条件

楼主(2008-10-05):
M8000跳转
书上完整写着:"使用CJ(p)指令时,跳转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但若用辅助继电器M8000作为跳转指令的工作条件,跳转就成为无条件跳转."
我用下面的梯形图验证时,发现与书上说的不一样.
按书上道理,即使X0闭合,Y1线圈也不可能导通的.但是用GX-Simulator模拟时Y1随着X0而变化,各位师傅这是何解?疑惑中,望帮忙解答.

网友A:
我用GX SIMULATOR6-C模拟了一下,没有出现Y001随X000变化的情况。
CJ 跳转指令决定某段程序执行可不执行,如果LD X000 OUT Y000没有被执行Y001不可能有输出。

网友B:
CJP本身就是执行一次一周期的扫描,虽然用M8000驱动,实际上只在PLC RUN时跳转了一次。这跟用M8002驱动结果一样。
你用LD M8000 CJ P0试试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用LD M8000 CJ P0是无条件跳转.
那么书上这段话如何理解 ?

网友C:
2楼正解,不要用CJP,用CJ即可!
如果用CJP,那么就是在PLC 上电的第一个扫描周期跳转一次,此后跳转指令已不再执行了!

网友D:
书上没说用脉冲式也可以 你好好看下两个指令的区别

楼主:
哦,谢谢5楼,原来是书上资料表达不够严谨,用CJ是无条件跳转,看来我这书确实有电问题,我发现很多地方表达不够严密,很容易误解。

网友E(2009-01-07):
对了,这种书都是作者消化了别人的知识所得到的自身观点,表达难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