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5):
书上写:
          被跳过程序段中的时间继电器T及计数器C,无论其是否具有掉电保持功能,由于相关程序停止执行,它们的现实值寄存器被锁定,跳转发生后其计时、计数值保持不变,在跳转中止,程序继续执行时,计时计数将继续进行。另外,计时、计数器的复位指令具有优先权,即使复位指令位于被跳过的程序段中,当执行条件满足时,复位工作也将执行
我用上面的程序在GX-Simulator验证时,发现结果不对,何解?
按书上介绍,我程序里如果X1接通,则T0应该复位的,实际不是这样。
资料来源于史国生主编的《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器技术》第二版 第八章第二节(p204页)
难道是书上的错,还是我理解错误,疑惑中,望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我试了一下确实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问题在于X0。

这里有一句“当执行条件满足时”。
X0接通一次,程序就会去执行P0里的程序,(对于X1来说,这个时候是位于被跳过的程序段中,X1接通T0被复位P0完成后,会返回到跳转发生时刻这一步接着往下执行。
  因为X0一直处于接通状态,所以跳转一直执行,程序不会执行LD X1  OUT T0 K200这一步。
P0里面的T0的接通条件不应该用X0。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TO 2楼,谢谢了
    我还是有疑问,按资料字面意思理解:"另外,计时、计数器的复位指令具有优先权,即使复位指令位于被跳过的程序段中,当执行条件满足时,复位工作也将执行",这里是不有歧义:“当执行条件满足时”,是指跳转完成,跳转条件不成立了?这样似乎与书上要表达的意思不一样啊?
加垒电气

网友C:
跳转指令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先按下X1,再按下X0,程序跳转到P0,但是RST  T0 的状态仍然保持,所以程序跳转到X0 ,T0不动作,如果你先按X0程序跳转,T0计时,Y0输出,此时,你按下X1,T0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