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通讯问题 请帮忙解决

楼主(2008-10-05):
买了个旧的西门子CPU224的PLC DC/DC/DC的 软件是214-1AD21-0XB0 用WIN4.0软件接好电缆后就是无法正常通信 打开通信窗口双击刷新后说什么 PROFIBUS网络上存在主站,当前设备不支持主站,请选择一个多主站设备再尝试。 然后搜索波特率,双击刷新后是通信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电缆 端口应该没问题和三菱的能通讯 波特率设9600

网友A:
这个不懂,帮你顶主高手看到

网友B:
通讯协议不一样,把PLC 设在TERM,再把搜索所有波特率打上勾试试。
期待高手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那你要去看看主站设置了

网友D(2009-01-01):
找个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