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程序怎样修该

楼主(2008-10-05):
LD M8014
PLS M101
LD M101
OUT C14 K1440
LD C14
PLS M100
LD M100
OUT C15 K365
RST C14
LD C15
OUT M8034
请问各位大侠如我要修改把K365修改K360应该怎样改

网友A:
双击“OUT C15 K365”指令,会弹出编辑框的,前提是编程软件要处于“写入”模式

网友B:
要看你在什么情况下修改了,如果是在写程序时修改,可用楼上方法。
如果想要在运行中随时修改那么就可以OUT C15 D0 可用传送指令随意修改D0的值即可!

楼主:
谢谢大侠我想在输入程序时修改,能具体一点吗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