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8-10-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看下我这个程序哪有问题
冰点博客http://www.ice-off.com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的那个是第二张。看看哪有问题,谢谢,注明:我这个是三菱FX2N-16MR 外接一个OP文本显示器。
冰点博客http://www.ice-off.com

网友A:
楼主你到底要问什么 我们又不知道你要干嘛 怎么知道什么问题啊
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你第一张图片里面有个M101的上升沿再一个定时器输出 这样定是器是不是会动作的

楼主:
我是想读取2个压力变送器的数据然后在OP文本显示器上显示, 然后在文本显示器上预设一个压力数据,跟实际压力数据比较 如果相等,
然后驱动一个线圈停止和一个定时器动作,这个定时器定时时间可以在文本显示器上随便调的。
冰点博客http://www.ice-off.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