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NER2文件无法保存

楼主(2008-10-05):
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编好的文件无法保存,卸掉原来的GT DESIGNER2 后再重装还是不行。打开之前编好的也不能打开了烦啊!望各位大哥帮帮。

网友A:
卸掉后换个盘安装试试!

网友B:
清理下注册表试试

网友C:
用windows优化大师优化一下

楼主:
用超机兔子清理注册盘还是不行,一点保存就显示"文件无法保存 代码=0,

楼主:
代码=0是什么意思啊各位大哥

楼主:
高手来帮帮吧!

楼主:
终于搞定,是由于移动了"我的文档"路径.改回默认一切OK.

网友C:
貌似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受教了

网友D(2010-03-07):
我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好像你说的没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