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PCS-WIN-C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08-10-05):
情况有以下几种,希望高手能指点下
1、为什么有的台式机安装都安装不了,会出现c:\windows\system32\autoexec.nt.系统文件不适用于运行MS-DOS与Microsoft Windows应用程序。选择“关闭”终止应用程序。但有的就可以安装。
2、和PLC不能通讯 ,读写不了程序。端口设置没问题,用的COM1口,PLC型号也选的没错,就是通讯不上。我用GX Developer软件却可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版本也试了好多,包括按装的和免安装版本的,就是和PLC通讯不了。
3.也不知道是不是系统是SP3问题,GX Developer在台式机上都不能用,在笔记本上却可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过我一样的情况,请指教!
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影响格局!

网友A:
查一下你的数据线问题吧, 我之前的数据线, 只有台式机可以联线,后来再做一条,也只有8.34可以联线, 再检查后再做一条,现在WIN-C也可以了, 好多三菱好多数据线图是不能用的.用了会不会烧接口,只是我们也不知道吧,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系统的原因。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先从简单入手。首先检查检查通讯线。

网友D:
是线的问题,我以前也是这种情况,后来换线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