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编程应用指令?

楼主(2008-10-05):
请问三菱应用指令MOV与MOV(P)二个功能不一样, 在编程软件中, 怎么样输入MOV(P)这一个应用指令,谢谢!

网友A:
输入方法一样的。就多打个P

网友B:
MOV和MOVP的功能是一样的,只是工作方式不一样。
假如驱动条件一直成立,MOV指令在每个扫描周期都要执行,而MOVP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如一楼所说的直接键入MOVP即可。

楼主:
楼上能说一下具体的在软件里的操作动作吗?我是新学的, 什么也不懂按了几下不行,就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网友B:
直接键入
LD X0
MOV K0 D0
或者按F5 输入X0确定
再按F8 输入MOVP K0 D0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D:
建议多看书.

网友E:
谢 谢了。我会学习的。
相信自我!

网友F:
三菱的应用指令都是靠输入的文字表述来完成的

网友G:
多实践几次就理解了

楼主:
6688说得很清楚,有一点能再说明一下吗K0 D0是什么功能用的, 谢谢

网友H:
MOV 是连续执行形的指令,MOV(P)是脉冲执行形的指令,在PLC扫描时,MOV 在A触点驱动后每个周期都执行,而MOV(P)在A触点驱动后只执行一个周期,如果要在次驱动要把A触点断开后再次驱动。

网友I:
直接键入MOVP

网友J:
顶楼上说法

网友B:
回13楼

K代表十进制,K0就是0,D是内部数据寄存器,0是编号。MOV  K0  D0 就是把十进制的0传送到内部寄存器D0。
另外还有H 代表十六进制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K:
一个是普通指令,一个是上升沿指令。

网友L:
MOV指令在每个扫描周期都要执行,而MOVP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M:
看看编程手册吗

网友E:
我学习了。
相信自我!

楼主:
有的还是很热心的说明指令应用,说明大家的还是热心的

网友N:
mov是连续执行
mov p是脉冲执行

网友O:
带p 的旨在信号接通时执行一个周期,不带p的只要信号接通就一直执行

网友P:
新手刚上路,学习为主。

网友Q:
2楼解答得很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