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三菱有在电脑上实现触摸屏功能的软件?

楼主(2008-10-05):
不要触摸屏,要台电脑连PLC就工作,有谁知道啊!告诉俺一下!不胜感激!(不是模拟软件,不是系统总线哦)
宜宾工控

网友A:
组态软件类。如力控

网友B:
三菱的GT SoftGOT1000是要狗的,可以将GTD2的画面运行在电脑上!

网友C:
GT Simulator2可以的

网友D:
GT Simulator2是模拟软件。
如楼主所说应该是组态软件。

网友E:
能详细说明吗

网友F:
mcgs工控软件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三菱的GT SoftGOT1000是什么软件啊?那里有哦?
宜宾工控

网友G:
我也想知道
美好生活,美好人生

网友H:
要完成你所说的功能只能组态啊 要钱的

网友I:
三菱的软件有能在电脑上运行的,代替触摸屏功能的,但需要硬件加密狗的。

网友J:
我下载了触摸屏仿真软件后,显示gt-ss2.rar,我无法打开,我该怎么办?

网友K:
我也想知道。
相信自我!

楼主:
硬件加密狗怎么弄吗?
宜宾工控

楼主:
硬件加密狗是一个软件吗?在那有哦?
宜宾工控

网友L:
VB或VC之类的东西开发后才可以的,否则不可能!
有一种和"的厅"的点歌屏一样的控制系统是用过,但没有真的去做过这种系统,:仅一块触摸屏(名符其实的屏及连接线),可以选取和显示器一样大的规格,再加一个配套的软件,通过这种触摸屏,可以显示器上的表格或图档,数据等进行操做和读写,

网友M:
GT15系列的触摸屏可以了,除此之外都需要组态软件,如力控、昆仑等,这就是三菱和西门子的缺点,不如威伦可以在电脑上进行模拟

楼主(2008-11-27):
三菱的GT SoftGOT1000那有啊?
宜宾工控

网友N:
EM可以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O:
用组态软件就可以直接用电脑控制PLC了,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P:
听听各位的高见

网友Q:
有GT SoftGOT1000 2.90U,
不过要硬件加密狗才可以运行.

网友R:
就是组态软件了,组态王很好用

楼主:
GT SoftGOT1000在那有买啊?
宜宾工控

网友Q:
硬件加密狗比较贵的,可以买一台电脑了.
还是算了吧.

网友S:
利用触摸屏软件的在线模拟功能就可以实现:不要触摸屏,电脑充当触摸屏连接PLC工作。
Hitech触摸屏软件,weinview屏与 eview屏软件都有这种功能,且免费。比用VB做界面方便多了。

网友T:
用VB 6.0就可以了

网友U:
组态软件都可以吧

网友V:
用组态王软件,
就可以用电脑控制PLC了!

网友W(2009-01-08):
GT 仿真.www.ymmfa.com上面有下载.要达到仿真.要有GX,GX S,GT,GT S这四个.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