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5):
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程序中统计自动化流水线累计故障停机时间?

网友A:
每一家PLC都会有秒或者分或者小时脉冲,即使没有,也会很简单使用两个定时器制作一个秒脉冲。

通过对秒脉冲进行计数就可以实现定时器的功能,也可以实现累计的功能。

而故障必定需要有一个位的触发作为故障。

-------| 故障信号     | --------------------| 秒脉冲     |-------------------------------[对数值进行累加ADD]

当然,其他方法还有很多,比如读取系统时间作减法后,得到单次停机时间,然后累加就可以。

但是无论使用何种方法,都应该对最大的累计时间作一个限制,否则程式总会存在缺陷。

以上~~~

楼主:
谢谢你,cvlsam 的解答。
假如用系统的时间做累计故障停机时间,比如现在是10月12的晚上20:10分发生故障到10月13日的早上2:09分,那程序中如何相减呢?

网友A:
不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哦~~~

难道要读取两次系统时间来做?

那似乎是自找麻烦哦~~~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