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7的安装

楼主(2008-10-05):
请问各位老师:我在安装Wincc flexible 2007软件的时候,当安装到第三步的时候,弹出“不能安装下列程序:Configure Microsoft SQL Server Desktop Engine. 安装程序不能完成安装。”这个对话框,请问这是为什么?该怎样坚决?谢谢!

网友A:
最好上西门子官方网站看一下,再不行就重装系统,西门子的软件安装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B(2008-12-15):
我的也是这样呀!!!!!

网友C:
是不是装过老版本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我的也出现该问题,解决不了!
只能装了2005的,还好用!

网友D:
先要装SQL Server 2008

网友E(2009-05-29):
先装STEP7,再装WINCC FLEXIBIE最好都在C盘下安装.第一次,我放在D盘不行.改在C盘在默认方式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