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电动执行器

楼主(2008-10-06):
有两根管路 一根冷水 一根热水 两根管之间加一个电动执行机构来控制水的混合
请问怎么样用三菱PLC控制电动执行机构 从而控制混合水的温度
我总有个疑惑我测的都是温度值 温度值怎么和电动执行机构的值相匹配呢??

网友A:
温度值怎么和电动执行机构的值相匹配呢??
温度值应该和水的流量有关系,流量和电机的转速相关联,PLC就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这之间的值得靠你自己去换算。

楼主:
电动执行机构是阀门(90度) 两管的温度值都是未知的 只知道一根管温度很高 一跟低!!!

网友B: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多关注一下,那么就会发现这个和当前淋浴水龙头非常的相似,控制阀门的开度~~
洗澡过程中,我们所感觉也是一端热水管道热,一端冷水管道冷,而不知他们的具体温度,因此,为了调整最佳的淋浴享受,我们必须靠自己的皮肤去感知水温,从而控制水龙头的开度~~
同样的道理,楼主如何去感知水温呢?必须要有检测端,或是热电阻,或是热电偶或是其他的检温设施,待到感知温度是否合适,从而去按照执行器可接受的信号去控制~~
以上~~

网友C:
刚好可用到模糊控制……

楼主:
PLC的模糊控制是位式输出 我要求的信号是4到20MA

楼主:
3楼所说的过程是一样的 不赶确定是PLC输入是温度值 控制的是阀门 这样能达到控制温度的目的么 比如测量值与给定值的差是10 那么我们要求温度就要降10 这时候我门输出的信号是降10度的信号 不是阀门开度的信号呀
也就是输出信号能和阀门输入信号相匹配么

楼主:
嘿嘿 各位大虾 辛苦了!!!

网友D:
用一个阀门???不懂。

网友E:
技师自控课例就有用4-20mA的电流控制阀门开度的实验,现在只是转化为PLC控制,当然要懂程序才行。

楼主:
我用PID算法 还不知道好用不 等出差回来就知道了 到时候 我再说一下

网友F:
先用温控仪器,如温度热电阻加变送器等,测量出你需要的温度,如果温度偏高就减小热水管的电控阀或加大冷水阀送水量,同理,如果温度偏低则减小冷水阀或加大热水阀的送水量,信号可选用4~20mA的,很简单的

网友G:
我也在好好的关注。
相信自我!

楼主:
好了 等会我吧我做的程序发上去 你们看看 多多提建议啊

楼主:
PID控制的这部分程序

网友H:
1.如果光是这个控制,不建议楼主用PLC控制,建议用热电偶或者热电阻检测温度,有PID控制的温度表实现温度的设置和控制电磁阀。
2.如果说是要根据温度值来控制阀的开度的话,哪电磁阀就不能用普通的了,而是要用有比例开度的阀,也就是比例放大阀。由热电偶或热电阻和PLC的PT或者CT模块组成检测环节(PT或者CT模块可以由温度表和AD模块的组合来替代),再由PLC的DA模块输出控制信号去控制比例放大板去控制阀的开度。

楼主:
我用的是台达PLC PT模拟模块接受温度 然后用台达PLC中的PID程序输出信号控制电动执行阀 电动执行阀输入信号是4到20MA
电动执行阀的信号没有 我见不到
你说的温度表能不能说详细点

楼主:
我PID的比例增益 积分增益在触摸屏上设置

网友I:
感觉。。。大部分的人PLC。。。都学歪了。。。
一家之言

楼主:
呵呵 那应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