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6):
各位朋友我一直用OMRON-CP1HPLC,最近我帮一家客户改个程序,上传了别人的程序,发现有些输入IO点在程序里找不到,我就以为不用的IO点,但是去掉机器的程序就不可以?请问朋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楼主wzhr036于2008-10-06 17:17发表的 程序问题 :
各位朋友我一直用OMRON-CP1HPLC,最近我帮一家客户改个程序,上传了别人的程序,发现有些输入IO点在程序里找不到,我就以为不用的IO点,但是去掉机器的程序就不可以?请问朋友是什么原因?

但是去掉机器的程序就不可以?,,,,,,,,,  那你不要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B:
正常现象

楼主:
解释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有没有连接旋转编码器

网友D:
你看看人家是不是把没有用的I/O点做内部继电器使用了。

楼主:
传送等都没有用这几个点啊!所以很奇怪了哦!

网友E:
有可能别人是以16位通道的形式在程序里使用这些点,你注意看一下程序

楼主:
那你举个例子说明下

楼主:
我仔细都看过了,比如MOV \KEEP 等都没有用啊!

网友E:
OMRON的输入通道好像是IR吧??好几年没用过都忘了,你看看程序里有没以IR形式存在的数据??或者你把程序发上来看看,这里应该有懂OMRON的朋友,我是不行了,那玩意不用好几年,现在对日系的东西没什么兴趣

楼主:
谢谢朋友了哦在 附件里
附件: 桌面.rar (18 K) 下载次数:6

网友F:
一定是有些内容是用"字"的方式在程式中运行

楼主:
请解释下!这个不懂举个例子

网友G:
请问有没有用到触摸屏呀,如果用到的话,那就要看看是不是在那里面有I/O点用到了!触摸屏里\也可以用到的,当然你程序里面没有了.

楼主:
触摸屏里面都有那几种可能性有啊!说来听听!

楼主:
我用威伦人机是不是报警中元件——事件登录中设定了此IO点后,导致机器不能正常工作的啊??谢谢指点!!!!1

楼主:
帮分析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1

网友H:
怀疑是不是和程序哪里相关联 ??
能传上来参考下就行了 或者举例说明
对生命永远热情!!

楼主:
程序在里面

网友D:
楼主你卡这几个设置里是否有

楼主:
我是说输入io点。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