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如何设置时间

楼主(2008-10-06):
哪位大哥告诉我怎么在EVIEW触摸屏上设置日期时间.

网友A:
1:设置系统参数RTC来源为内部
2:选择数值输入元件 RW 地址60000 格式为BCD 字数为1 触发地址LB9000
这是秒的显示 其他分 时 日期 只要改变地址60001 ......60002....就可以了

网友B:
手册里的第十二章有的
特殊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