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PRUFIBUS报警的问题

楼主(2008-10-06):
S7 300下面挂了六个变频器和四个伺服都是SEW的 PRUFIBUS-DP通讯运行了四年现在突然间PRUFIBUS报警,一复位就好就是找不到原因。等待高手指教。

网友A:
关于网络诊断确实是个难题,既然是profibus故障,往往需要从硬件开始查。比如连接器的接线

楼主:
报警的站及后面站的硬件几乎换了一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B:
PRUFIBUS网络的使用率还不高,所以很多人不可能遇到过当然没法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