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三菱问题

楼主(2008-10-06):
三菱GP软件打开梯形图程序时,梯形图视图很大,怎么可以每次打开是100%倍率,而不用每次都要到放大/缩小里面去选择倍率

网友A:
在软件里设置一下就可以 了
相信自我!

网友B:
看样你的电脑不熟啊 在软件里没发设置啊 只有在电脑设置或把屏幕手动缩放到你你满意的大小 再打开软件点击一下缩放即可

楼主:
2,3楼请讲详细一点好不,谢了!

网友C:
创建新工程、显示、放大/缩小。

楼主:
可是每次打开都要选择啊,我想要的是一次设置完后,以后打开或新建工程就不要进入放大或缩小中去选择倍率了。谢谢!

网友D:
目前没发现可以固定调整的
我都是每次去改成75%

网友E:
原来如此,学习了

楼主:
我发现打开程序选择75%后,保存,下次打开就会是75%,不用再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