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在欧姆龙传感器中代表啥意思吖

楼主(2008-10-07):
OV在欧姆龙12V-24VNPN传感器中是卜是代表高电平输出,请指点。最好有个传感器与PLC接线图,嘿嘿

网友A:
0V:蓝色线
24V:棕色线
输出:黑色线

网友B:
0V就是传感器的负极接线啊,这类传感器有两根电源线,还有信号传输线等,有的有屏蔽有的没有。

楼主:
有与三菱PL;C接线图吗?小弟弄卜明白与PLC接线是怎么接的。使用外部电源

网友C:
是电源负极。

网友D:
顶二楼的说法。

网友E:
使用外部电源的话
黒色信号线接PLC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