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7):
请教大家,一台三菱FX2n-16mr+FX2n-2AD+信捷OP文本显示器+压力变送器2个。我想用PLC的输入模块把压力变送器的数值读取到文本显示器上,而且这2个压力数据有一个可以预设,等到实际测量的数据和预设的数据相同的时候把一个接触器的线圈断掉电,和一个定时器工作。保持一定时间后在断另外一个线圈。这个一定时间在文本显示器上也可以预设。
冰点博客http://www.ice-off.com

网友A:
既然您有用到FX2N-2AD,那么您应该首先去看一下三菱特殊模块手册的第2章,完整的使用方法,其模拟量输入实例在本论坛的该手册PDF文档的第18页。

通过该手册,您应该已经会读取端口的值至PLC内部寄存器了,由于读取的数值为0-4000之间的数据,因此接下来您要对该数据进行线性转换,才能在OP上显示,因为操作员是无法理解0-4000代表什么的,如果您的OP支持线性转换,那么直接在OP上设定就可以,反之,您需要依据线性转换公式在PLC中编制程序进行转换。

而所谓的预设,只不过将PLC指令中的常数更替为内部寄存器,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做量纲转换而已了~~

以上~~

楼主:
谢谢,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的电话或者QQ,我看过了,读取以后是0-4000,然后我就是想他能显示0-25MPa的范围,是不是我把读取的数值变成2进制浮点数,然后在用2进制除法除以常数160,再把结果变成整数存到寄存器里,然后我的文本显示器的那个显示的地方的寄存器要和PLC内部的寄存器对应啊
冰点博客http://www.ice-off.com

网友B:
很容易嘛,用2AD模块读入信号,在PLC内部设好程序,在显示屏读出和写入,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