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 PLC通信协议的问题

楼主(2008-10-07):
怎样把软元件地址转换为命令中的地址?
比如说D123=10F6H,那么M123=?

网友A:
有点不明白楼主的意思,如果是说你是和其他软件通讯,可以直接强制哪个字为你所需要的值,其他软件去读就OK了,但是如果说纯粹要编程使哪个字为你所需要的地址,直接用MOVP指令就行了,但是M123是一个位,是接受不了一个地址的。个人意见,只供参考。
yanzhi2008

网友B:
ld m8000
dmov d123 k4m100

网友C:
问题很糊涂,d 和 m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一个区域,而后者十一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