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比例电磁阀线性不好的问题

楼主(2008-10-07):
国内、国外的知比例电磁阀我都买了,它们的线性都不好!不知各位都是怎样解决比例电磁阀线性不好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比例电磁阀都是这样的,只能用软件来解决硬件问题,用S7-200又不知怎样写?

网友A:
那就得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正,比如通过PI调节?

网友B:
好像PID的控制并不能解决线性不好的问题,我们试过几种方式,感觉用自适应控制方式最适合了

网友C(2009-01-01):
比例电磁阀线性不好不是比例电磁阀的问题,是放大板的问提,要把里面的电位器调正,调到其中一点到另一点线性,不可能是纯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