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合并

楼主(2008-10-07):
现在客户有一台PLC控制他的设备,但是他的设备是我们控制的一部分,他有他自己的PLC,我有我自己的PLC,型号都是三菱Q系列的,请问下我要怎么把他的PLC程序和我的PLC程序合二为一,我的PLC要可以控制他的,他的PLC就只有控制他的部分,不控制我的,我的人机也是控制我的PLC和他的PLC,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希望大家不惜赐教,谢谢啦。

网友A:
1:1通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恐怕有一种办法:通讯

网友C:
QJ71E71-100
QJ61BT11N
QJ71C24N
QJ71C24N-R4
QJ71C24N-R2
QJ71BR11
这些模块,随便挑一种,一边放一个都可以达到效果
不过程序有点麻烦,要好好考虑考虑

网友D:
我感觉可以试试用串行的方式。
相信自我!

网友E:
这事麻烦,两个人的程序如果在编写时没留有接口现在才改的话事情一大堆,搞不好很有可能会留下漏洞的,调试时要十分注意了,多用一些非常规的办法测试程序

网友F:
通讯是最好的!

网友G:
应该是用通讯的方式最简便

网友H(2008-12-22):
感觉用CC-LINK方便点,加两个QJ61BT11N,用主从站做

网友I:
我也做过类似的情型,通常情况下不用这么麻烦,因为他的PLC是单独控制机器的,你的要求应该是在自动工作的工艺过程中发个启动信号Y给他的PLC的X让他的机器工作,等工作完成了再由他的PLC发一个工作完成的信号Y给你的PLC的X就行了。

网友J:
利用PLC的通讯功能可以实现用你的Y去控制他的X,也就能实现你控制他啊!

网友K:
个人认为12楼的简单易行

网友L:
只有通信方法,若是允许的把他的PLC加到自己的PLC上,通过多CPU运行,通过共享软元件也可以不用修改程序来控制他的设备

QQ:84818626

网友M(2009-02-11):
两种方法:
1、IO对接的方式(前提是对接的数量不能太大)
2、用通讯的方式:如以太网、H网、cc-link(三菱QPLC)
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