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那里可下cx-simulator 1.7谢谢!

楼主(2008-10-07):
那里可下cx-simulator 1.7,欧姆龙CPM1A可否模拟,谢谢!

网友A: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1522-fpage-2.html
不能模拟CPM系统列的PLC,可以转换为可以模拟的,模拟好之后再转回来.

网友B:
不能但可以模拟cs和cj系列

网友C(2008-11-07):
目前的OMRON的仿真软件只可以仿真CS/CJ系列的。

网友D:
这里可以下
http://bbs.ymmfa.com/read.php?tid-24367.html

网友E:
还可以仿真CP1系列
cx-simulator 只可以仿真CJ、CS、CP系列,主要是根据指令集的不同,所以编译器也不一样。
2楼说的对,你可以转换成CP1系列,仿真通过后再改回来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