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有没有人做过西门子300与三菱Q系列PLC通过以太网通信?

楼主(2008-10-07):
请问有没有人做过西门子300与三菱Q系列PLC通过以太网通信?
若做过,能告诉我是如何实现通信的吗?
通信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或告诉我参考什么资料能解决这个问题?
万分感谢!!!

网友A:
好多年前我有一个客户在设计时遇到同样的问题
当时我们讨论了一下,结果是理论上可行,实践上有难度
后来请教了好几次三菱技术中心的Q系列技术支持,他们也做不了
而且Q和300的以太网模块都蛮贵的,买来做试验如果不成功就麻烦了
后来用其他方式把三菱和西门子连接起来的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三菱的这个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5409.html
再看一样西门子的相关手册

楼主:
站长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