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请教高手和版主Eview触摸屏的数值输入问题

楼主(2008-10-08):
我用Eview触摸屏做了一套工程,PLC类型是S7-200,做了数值输入元件,在数值显示里面选择了整数位数是1位,小数位数是3位,十进制数,原始数据显示,离线模拟和下载到触摸屏数值都无法输入,能弹出小键盘,输入数值后按小键盘上的确定键数值输不进去,小键盘也不退出。把小数位数设置1位,其它设置如上,可以输进去。小弟鼓捣了半天都不行,很郁闷,又非常着急,请教高手和版主这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怎么还没有人回呀,难道没有人碰到过此问题吗?

楼主:
呵呵,没人回复,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的数值显示设置里设置的不对,输入上限设置成一位了,后来改成四位,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学习了,我想请教你,我也用S7200的和MT506MV的触摸屏,怎么都通信不上啊?老显示PLC没响应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啊?谢谢。

楼主:
楼上朋友,请把你的通信线的联接方法和设置的通信协议发上来,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B:
请问原始数据显示是什么意思啊? 十进制是不是下载到PLC里面就自动变成二进制了呢? 多谢!

网友C(2008-11-07):
朋友,我用的S7300312,时间值s5t#?s不知在屏上怎么设置,我曾用FC40TIME转S5TIME格式还是不行,着急啊,不知那位能帮一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