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8):
现在有一个国产编码器,输出口有+5V,0V,A,A-,B,B-,Z,Z-和屏蔽线,接到Fx2n64MT PLC用来检测电机的转速,请问大家PLC输入端该如何接线?谢谢!

网友A:
例如:A接X1B接X2\+5V\0V\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自己接过的只有24V的编码器

是这样接的

24V 接 PLC的24+
0V   接 PLC的COM
A  , B ,  Z 根据实际需要来接相应的X

楼主:
谢谢沙发,谢谢站长!
请大家继续………

网友C:
编码器其实很简单就是接受脉冲信号,用高速计数器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是这种编码器有6根线不知接到哪里?

网友D:
A-、B-不接吗?为什么?请教各位!
一笑而过

网友E:
你這是差動式編碼器,一般PLC內建是不支援的,須另買模組.但永宏FBs-XXMN應有支援.

网友F:
要一个膜快,5V。0V接24V电源,A,B。C接模快,要再写一下程式,

楼主:
回楼上,5伏接24伏?

网友G:
一楼和二楼说的都对。楼主的编码器应该是两相双输出数伴有双Z相复位。
应该看楼主要不要用到双输出的。
以上。

网友H:
编码器必须用5V电源才可以,它的输出可以用光电偶来过渡,在光电输出端记得串入通过计算后的合理的电阻进行限流就可以啦,这样即可以保证输入PLC的电流足够用,又不致于损坏光电模组......

网友I:
编码器的输出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话,A ,B接PLC的输入端 电源接5V就可以了。

网友J:
楼上的,都误解了,差动型编码器接到PLC上要单独加模块的,比如FX2N的PLC要加FX2N-1HC模块才能接差动编码器

网友K:
加5V直流电,用高速计数模块

楼主:
说法不一?到低谁的是对的?

网友L(2009-01-27):
引用 网友K:
加5V直流电,用高速计数模块
再加一个FX-1H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