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FX3U编程电缆

楼主(2008-10-08):
请问三菱PLC FX3U编程电缆和FX2N的通用吗?小弟先谢了!

网友A:
SC—09型号

网友B:
是的,和FX2N的通用,这根线还可以连接FX2N--10GM/20GM的定位单元。
下载积分:+5(wj800220) 热心助人!

网友C:
把扁頭割成圓頭就好使用了

网友D:
还可以用在定位单元真的假的,有机会一定要试一下

网友E:
好像是一样的

楼主:
在这小弟谢谢大家了!

网友F:
试过了,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用在定位单元真的假的,有机会一定要试一下
可以在10GM 20GM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