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8):
程序中用上升延微分和不用两个有什么区别?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A:
用了上升沿指令,那么后续的指令将执行一个周期,知道下次上升沿到来时再次执行。不用,那么每个周期都会执行。

您可以去编一个累加程序,尝试一下区别就会印象深刻了。

以上~~

网友B:
上升沿微分就是只在第一个扫描周期检测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了上升沿指令,那么后续的指令将执行一个周期,知道下次上升沿到来时再次执行。不用,那么每个周期都会执行。

您可以去编一个累加程序,尝试一下区别就会印象深刻了。

以上~~

此说法正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