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大家一个模拟量增益和偏移的间题

楼主(2008-10-08):
各位兄弟,小弟请教一下:如何把FX2N-4AD模拟量模块调整增益和偏移使模拟量设定成4-20mA的信号。谢谢

网友A:
只要把该通道设为⒈即可。例如将⒉通道设为4-20mA输入,只要在4AD模块BFM#1写入H x x 1 x 即可。x 表示其余三个通道的设置。

楼主:
楼上所说的我清楚是通道定义,现在我手上有个三线制的超声波液位计,4-20mA模拟信号输出,通道我定义是电流4-20mA,配线没问题。可读出的数值变化很大,而且是不成线性变化。

网友B:
有没有问题,那个信号发生器测试一下就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排查了。

网友C:
问题我也遇到过,现在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