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与电脑的通讯

楼主(2008-10-08):
请问我买了一台三菱的FX2N的PLC ,想与电脑联机,除了买一根与电脑必要的通讯电缆外,还需什么?比如软件怎么设置........

网友A:
看你是要PLC是呀怎么控制的,电脑要装一个控制软件

网友B:
编程软件阿 ,设置plc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C:
安装三菱PLC的软件。通讯电缆连接电脑。在软件设置PLC型号即可。
软件本站就有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