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8):
D8120中的Bit3位,停止位是什么含义,具体做什么的。设一位和两位的区别。请教高人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希望高手快来

网友A:
不知道,再等会吧

网友B:
我也只知道是将通讯格式的各个数据依二进制方式排列并转换成十六进制数传送至D8120中。
至于停止位的功能我也不知道。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异步传送中,每个字符数据是由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和停止位组成。停止位表示数据结束。它是1位2位没有多大关系,习惯用法是:有校验位就1个,当无校验位时,为了凑足11位可2个停止位。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