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USB转串口编程线的问题

楼主(2008-10-08):
我买了一个本本,没有串口,有买了转换线,装上驱动,和PLC一连接,总是报PLC连接线错误,哪位大虾指点一下?编程线在台式机上用正常,一加接口再到本本就不行呢?

网友A:
是不是做了设置啊。

网友A:
驱动没装对。

网友B:
PLC与PC是否设置好COM???

网友C:
1.確認COM口選擇是否正確
2.換根好質量的USB轉RS232數據線試試
下载积分:+1(xtl123925)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不是驱动的问题,换了一根线(力特牌)就行了。

网友D:
我以前也遇见过,是COM端设置错了

网友E:
你USB是1.1还是2.1的
我可以传个给你,我QQ号是455154838

网友F:
很有可能是因为COM口没设置好吧

网友G: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是USB转串口线有问题,后来直接用USB的通信线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H:
那这种转串口的驱动程序哪边下呢?

网友I(2008-11-17):
同意7樓的說法
互相学习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J:
转换器经常不稳定,建议直接用USB连接数据线.
帅得被人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