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Q以太网通信专用指令问题?

楼主(2008-10-08):
在三菱Q系列PLC以太网通信中,用BUFRCV 指令可以通过固定缓冲存储器读取外部设备数据
其指令格式为:
BUFRCV Un S1 S2 D1 D2
其中的Un 可以取U0~UFE
我不明白Un 究竟代表什么参数?以及该参数如何设置?
不胜感激!

网友A:
使用Un指定的模块通讯。

楼主:
请问 n 如何设定?
是根据以太网模块安装的槽号吗?

网友B(2009-02-22):
请问 n 如何设定?
是根据以太网模块安装的槽号吗?
还是模块的头地址呢?哪位高人给解释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