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0-09):
我现在有个项目,客户有有个注塑机需要做,那个模具里面要加热,有8个加热管,现在需要这么一个装置,假如8个加热管其中有一个坏了可以检测出来,及时更换,有这样的电流表和电流互感器吗?我找了很久了,那位高手给点意见,客户提出来要用电流表显示电流,别的方法不让用。我很着急。

网友A:
不太懂....但我感觉如果坏了的话....好象回路就不通了...串了一个小二极管行么?

楼主:
有体积很小的电流表吗?量程是0-5A的。客户只要用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

网友B:
加热功率很大吗?应该用8个电流表就可以了啊。不用互感器。

网友C:
你的加熱器功率有多大?看能否在電流上作文章

楼主:
加热功率不太大就一千瓦,我问了一下供应商有那种直通的电流表,但我不知道怎么接线,也没有说明书,是不是把电流表串联在电路中呀!那位有接线图最好

网友B:
对啊,直接串联就可以了,交流的,随便接。

网友D:
闭关修炼
说得对!可以直接目视观察........

楼主:
我现在用电流传感器了。

网友E(2009-02-22):
同意9楼的,用个电流互感器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