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9):
因为没用过超声波振动器,现在公司从选型到采购,设计,调试都是自己做,很多事要从头来,所以有大量东西要想大家学习
有详细的梯形图最好(三菱的),没有梯形图的话请各位师兄告诉我一下输入输出如何控制。或者需要几个输入输出点,需不需要发脉冲信号等等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的这个超声波是不是拿来检查用的? 比如探伤之类?

如果是这样,一般不用脉冲,点数根据实现的设备情况来决定.

楼主:
不是检查用的。应该是靠振动来熔化(应该说是挤压)一种PP料,就是把衣服拉链最上面限位的那个塑料块压在拉链上。
原来是单片机控制的,现在要改PLC控制,我现在连这个超声波振动器需要多少个输入输出点都还没搞明白。是不是只要一个输入信号控制,再发给它一个输出信号?

网友B:
要把超声波焊塑机的全部工作过程都了解清楚,否则你无从下手,中间有很多参数需要设定,显示,有上限点,下限点,启动,停止,功率大小调节,手动,自动,每个动作的信号灯等等
------------别忘了,如果有特别要求的话还要预留隔音罩的门的开关检测信号,门的开关执行气缸,或其它类似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把超声波焊塑机的全部工作过程都了解清楚,否则你无从下手,中间有很多参数需要设定,显示,有上限点,下限点,启动,停止,功率大小调节,手动,自动,每个动作的信号灯等等
------------别忘了,如果有特别要求的话还要预留隔音罩的门的开关检测信号,门的开关执行气缸,或其它类似的接口

没这么复杂哦?原来单片机控制系统只接了两条线出来,应该是一组输出而已,另外还有一个超声波控制箱,除了接输出和电源外,其他的都是直接接在超声波发射仪上的

网友C:
那就只有一个输入,不是几个点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