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9):
我的PLC是CMP2A的,刚开始时运行正常的,运行一段时间后所有的输出点都自动停了,开始以为是程序问题,拷了好的程序写进去还是不行,后来把内存清除了想重新写进正常的内存资料,可是怎么写也写不进去,现在人机界面显示的都是乱码,晕啊,求杨站,各位大侠帮帮忙,多谢了。

网友A:
PLC的情况估计是CPU芯片故障,只能送修

人机界面的乱码应该和PLC没有关系,要具体分析

楼主:
杨站好,我没清除内存前人机显示是正常的,清完之后想重新写就写不进了,编程软件界面显示是写进去了,实际上没写进,所以人机界面就显乱码

楼主:
哪位大侠帮帮我?

楼主:
有没有人帮帮我呀,急呀

楼主:
怎么没人帮帮我呀?晕

网友B:
杨站长都出马了 你还说没有人帮你哦 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大的程度上是硬件的问题 你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吧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楼上大侠啊,问题是现在我把程序重写进去了,不会出现"死机"了,可是内存怎么也写不进去,人机界面全是乱码,咋办呢,难道非换PLC不可吗?

楼主:
小弟在这还是先谢谢各位大侠了,特别是杨站,多谢你们指点!

网友C:
楼主!你在往PLC写内存的时候你把PLC置于编程状态再试验一下!看看怎么样?

楼主:
是在编程模式下写的,而且C-Pr6.1的界面已显示资料写进了内存,可是断电后重上电时查看内存还是没写进去呀

网友C:
你把程序上传!

网友D:
PLC有没有显示报警,QQ410416398

网友E:
        此贴已看了好多天,看来楼主好不甘心呀,。凭我的经验,此机应该是硬件有问题,需要送修。如果还是不死心的话,教你最后一招,看下以下截图(操作必须在编状态下进行):

网友F:
你可以找芳德工控自动化维修中心。www.fangdegk.com
估计你的PLC和人机界面都要送修,因为没在现场谁也没法给你下定论。
也不知道你的人机界面是什么牌子的。估计就像杨站长说的人机界面的芯片也有问题了。

楼主:
plc没出现报警,我把程序上传,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附件: PLC温控程序与内存.rar (8 K) 下载次数:25

楼主:
主要硬件:CPM2A    TS101DA     NT2S-SF123B-EV2   CALEX8506
机器刚开始是出现自动停机,所有输入点正常,输出点全停,目前PLC程序能写进,内存写不进,程序写进后不再出现自动停机,但人机出现乱码

网友C:
越是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就这样可能了!你的内存区数值怎么不完整?根本没有完全保存到电脑,所以你下传到PLC没有数值也就正确

楼主:
这一点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在正常的机子上看不到DM200以后的数值,而PLC程序里是必须要用到的

网友G(2008-11-25):
把人机也下下来看看!看看对应的DM值是些什么!

网友H:
看看通讯是怎么设置的,如设置不当会出现上述问题,还有到底运行多少时间,如果正常运行时间超过十分钟,那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I(2010-04-23):
PLC 上DIP拔码开关设置(ON/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