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触摸屏中加入视频

楼主(2008-10-09):
怎么在三菱或者PROFACE触摸屏中加入视频

网友A:
兄弟,你干脆问“在触摸屏里面怎样播放中央电视台?”好了
我只会在触摸屏里面做动画,视频没做过,至少目前没做过

网友B:
是有可以直接接摄像头的,可以切换到实时视频,如特别窄小的地方,见过实物但没有实际编程,松下,基恩斯都有,实际上,配机器视觉的话,都是基本功能

网友C:
兄弟,你干脆问“在触摸屏里面怎样播放中央电视台?”好了

网友D:
放是可以放,就是要特定的格式特定的!

网友E:
三菱A985GOT-V 不是可以接视频吗?

网友F:
还没见过

网友G:
GT15系列的可以

网友H:
我们厂里有一台的机器上的工控电脑上的显示器带触摸功能,它可以显示CCD的实际画面,

网友I:
我不知道。也没做过
相信自我!

网友J:
不懂,没听说过。
zhou-jinsou

网友K:
夸奖一下,大家都是高手!

网友L:
要这样的功能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