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接点原来是继电器输出可否改成晶体管输出?

楼主(2008-10-09):
PLC输出接点原来是继电器输出可否改成晶体管输出?有一个PLC继电器输出,可否把继电器去掉,采用继电器线圈电压信号去驱晶体管电路?这样的动作响应时间是不是和采用晶体管输出的PLC相同?
下载积分:+1(YMMFA) 可以的,我改过

网友A:
如果你改造成功,那你就是一等一的高手了!

网友B:
兄弟,你试试改来看看,不试过怎么知道呢

网友C:
支持你,试一下出真理!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没有试过。把继电器的控制电压串上适当的电阻后接到三极管的基极上。但这样一来也很麻烦的。搞的不好PLC都不能用了。还不如重新去买一台了。

网友E:
很麻烦吧

网友F:
可以,你要有一定的电子基础才行。

网友G:
输出频率不是很高的话可以把继电器去掉,接线引出接固态继电器

网友H:
我看过晶体管输出改成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I:
可已,把PLC继电器去掉,因为PLC里面是用晶体管输出去控制继电器的,所以把PLC继电器去掉就变成了晶体管输出。

网友J:
可以改点的 , 让经销商帮你 免费的

网友K:
支持2楼说法,实践强过理论,试试吧,

网友L:
可以的,我做过这事。要注意的事:你选的晶体管驱动电流要小,开路输出电阻也要小。否则带不了额定负载。

网友M:
我们厂好多都是上面所说的方法改的,没出过问题呢。

网友N:
小菜一碟

楼主:
以后有用到的地方实验一下,哈哈

网友O:
可以的,就是麻烦!

网友P:
直接买得了

网友Q(2008-11-12):
試試就知道了,別忘了告訴大家結果
互相学习

网友R(2008-12-25):
我有10年家电维修经验,我敢说只要输出频率不高。绝对能改!!!!!!!!!!!!!!!!!!!!!不过最好用场管。!!!!!!!!!!!!!1

网友S:
可以的,可以改成晶体管的,在特殊情况下,这样改过很多次......................

网友T:
自已做一个电路板,把继电器的输入线,做成三极管的信号输入,是可能搞定的

网友U:
你试一下

网友V:
有一种PLC输出是译码器直接驱动继电器的,指示灯是和继电器串联.不能直接驱动阀等,要加晶体管要注意驱动电压电流,线圈类负载Q值高,记得要加续流二极管哟!

网友W:
可以,我试过

网友X:
HTL电平,改动要注意电压

网友Y:
可以改 现在有一种片状的输出小板 列永宏的两种都可以装 三极管的想在内部改继电器就不好改了 不过话说回来 要看是什么继电器才好改

网友Z:
对有机会试下先

网友AA:
楼上改过的兄弟能否详细介绍下?

网友AB: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我改过,不过没太大的意思,一般只有MR改造Y0,Y1脚 还有点意思,其它就有点无意义了,但要注意相互之间的电平匹配问题,

网友AC:
理论上可以,改一下试试吧

网友AD: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AE:
呵呵 应该可以吧,我没改过

网友AF(2009-02-10):
没有改过,为啥要改它呢?

网友AG:
可以的 不过有一点麻烦

网友AH:
100%没问题 继电器都不用拆 就在继电器线圈两个脚 引出两条线个固态继电器就行了 本人试过N次

网友AC:
用固态继电器代替继电器,没问题

网友AI:
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AJ:
继电器输出有寿命的,如果输出频率太高最好买晶体管输出的PLC吧

网友AK:
试一下出真理!

网友AL:
不划算吧,造价还不如买个,晕倒吧,外观还不好看

网友AM(2009-03-13):
同意1楼的看法

网友AN:
继电器改晶体管比较不易,原因是要动PLC电路板,再者继电器输出往往没有光耦隔离,直接引出晶体管,抗干扰就有问题了。
相反,晶体管改继电器就相当方便了。
其实,晶体管输出提供了比继电器输出强得多的灵活性。

网友AO:
如果去掉继电器后再在每个点上加个光电隔离晶体管的话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AP:
肯定能行

网友AQ:
引用 网友AH:
100%没问题 继电器都不用拆 就在继电器线圈两个脚 引出两条线个固态继电器就行了 本人试过N次
兄弟,固态继电器要几百块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