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打印机连接PLC列印曲线图?

楼主(2008-10-09):
需开发一台检测扭力用的设备,想用PLC接人机可以看得检测过程实时曲线图,用户还需将图打印出来,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打印机
还是说用另一种方法就是开发软件在电脑上实现控制机台,这样的话转换模块跟软件又成了问题,有点晕了

网友A:
人機不能接打印機?
如果人機不能接打印機的話,那么您就要頭大幾圈了~~
以上~~

楼主:
哦哦哦~谢谢cvlsam
那设置人机上的打印区域如何设置,烦请指导一写
感谢!

网友B:
找人机的代理商 很多人机都有联打印机的功能 不行就换一个人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