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模拟量输入AIW0的实际工程值怎样处理可在组态界面中显示

楼主(2008-10-09):
在S7-200中有AIW0的模拟量输入,在LAD中怎样处理可把实际工程值读到,MCGS所在的监控界面中

网友A:
得先转化成标准直,然后触摸屏就可以通过协议或者说驱动就可以读到数值了!1

楼主:
我接受的是4~20mA信号,对应值是6400~32000,请问具体LAD语句怎样编写?

网友B:
使用MCGS,這樣的程序不需要寫!
假設您4-20MA信號對應工程量為0-100,那么PLC中使用MOV指令將AIW移入VW區域。
在MCGS中建立對應的變量以及數據通道,對通道進行處理,使用工程量轉換處理方式就可以。
在輸入最小值與最大值分別填入6400,32000,在工程量最小值與最大值中分別填入0,100,那么當MCGS運行時,會自動將6400~32000的值轉換為0~100在屏幕上顯示。
以上~~

网友C:
值得借鉴

网友C:
请问MCGS怎么用呢?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MCGS怎么用呢?能介绍一下吗?
去官方网站下载软件包,然后使用在线帮助。

楼主:
LD SM0.0
ITD AIW0, VD90
AENO
DTR VD90, VD94
AENO
MOVR VD94, VD98
如上语句在PLC中把AIW0,转换为实数后,移入VD区。在MCGS通道处理设置中开始通道设为98
那么该通道的数据类型一定是与PLC中VD98相匹配的VDF98

楼主:
开始通道设为98,结束设为101,还要在MCGS增加通道对话框中增加V寄存器,32位浮点数VDF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