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9):
斑竹请帮忙看看

模拟量输入程序
LD     SM0.0
ITD    AIW0, AC0
DTR    AC0, AC0
/R     32000.0, AC0

至此输出的AC0值是否可以被触摸屏或上位机所读取直接用来显示

模拟量输出程序
LD     SM0.0
MOVR   VD208, AC0       #VD208为某输入信号
*R     32000.0, AC0
DTI    AC0, AC0
MOVW   AC0, AQW0

至此输出的AQW0值是否可以直接驱动电动阀等模拟器件,请斑竹明示!

网友A:
LD     SM0.0
ITD    AIW0, AC0
DTR    AC0, AC0
/R     32000.0, AC0

至此模擬量不能被觸摸屏讀取!

如果要被觸摸屏讀取,應該將數據存放入觸摸屏能夠訪問的地址,如MD,VD等。

模拟量输出程序
LD     SM0.0
MOVR   VD208, AC0       #VD208为某输入信号
*R     32000.0, AC0
DTI    AC0, AC0
MOVW   AC0, AQW0

至此存在問題,即當VD中數據很大的時候,做乘法運算將導致數據溢出,其次根據西門子的輸出定義,其數據應該在0-32000之間,通過以上程式,是否會在此區間呢?

同時,是否能驅動外部設備取決外部設備需要的信號類型,只要數據范圍在DA模組的數據范圍之內,就可以輸出信號~~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