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大侠们哪位有士林PLC A1系列编程电缆图啊?先谢了?急啊!!!

楼主(2008-10-09):
请问大侠们哪位有士林PLC A1系列编程电缆图啊?先谢了?急啊!!!

网友A(2008-11-09):
和三菱的一样

网友B:
对了.我也是用三菱的代用

网友C:
和三菱完全一样 就连软件也兼容 我看就是三菱的克隆版

网友D:
与三菱的一样的,三菱受权的不同公司!!!!
william_wang

网友E:
应该说和三菱的F1一样,太旧的型号了,需要一个转换器,士林的叫A-LINK。我到是有一个。呵呵

网友F(2008-12-31):
和三菱的一样的,用三菱的编程电缆就可以。